海尔冰箱背板求助

楼主(2018-04-19):
接修一台海尔186冰箱,打压高压漏,背板。问题来了,抽空加氟,开机3-4分钟就停机,冷藏室起厚霜,研究了一下原来毛细管先进冷藏。我把氟加多加少都是达不到效果。求解。

网友:
氟加少了,先进冷藏的海尔的缺制冷少一般是这现象

网友:
应该是氟少了,再加加到回气管凉

网友:
加少了,多加点

楼主:
最后换了温控,把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海尔冰箱 一般是先冷藏 一圈 然后进冷冻,然后再冷藏,我这几天开背几台海尔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换了温控,把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和温控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前几天修一个也是海尔  毛细管先进冷藏最上面盘一圈后进入冷冻,冷冻出来又进入冷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