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冰箱变频冰箱,求师傅们给指导,看看这台冰箱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19):
接修一台海尔BCD-248WBCS冰箱。压缩机运转不制冷,打开系统一点氟都没有。检查是冷藏室毛细管接头处漏。用铜管接好后。为了防止冰堵,加了一个大过滤器,代替系统过滤器。可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制冷剂就不流动了。(通过加液管可以看到)。就好像是冰堵一样。但绝对不是冰堵。因为制冷剂不流动时。手动控制电磁阀,制冷剂又可以流动。我想知道这种控制板和电磁阀是怎么工作的。稍后上图。控制板和以前见过的不一样(用的可控硅)。谢谢

楼主:
我遇到的都是继电器加二极管接电磁阀线圈。这个机器是可控硅。他是控制可控硅导通时间来控制,还是只给电磁阀线圈瞬间的电压(不区分长短)?

网友:
怎么看都不像是变频的!

网友:
我也在想,现在的变频怎么这样子的,会变频吗,哈哈

网友:
这个是普通的冰箱 只是有块控制板而已你这应该还是冰堵。好好清洗吧

网友:
冰箱都不知道是不是变频的,也在修冰箱。

网友:
通过你的描述,系统就是冰堵,你说的手动控制电磁阀能流动,只是改变氟流向了另一条毛细管而已。

网友:
从型号上即可判断是变频,楼上的喷子多,,,,,七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的都是继电器加二极管接电磁阀线圈。这个机器是可控硅。他是控制可控硅导通时间来控制,还是只给电磁 ...

只给瞬间电压

网友:
顺带说下这个不是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