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l42p60fbd不通电

楼主(2018-04-19):
修好有电源,,,还有红色拖尾。。。逻辑板有12V。。。AVDD15.8V。。。3.32V有

网友:
屏线应该接触不良,擦擦试试

网友:
逻辑板工作不正常也会出这类毛病。

网友:
对!查查逻辑板

网友:
检测屏线逻辑板

楼主:
换逻辑板做出来。。。。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屏线、屛电压、或者信号处理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