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求助:6脚电源芯片都可以代换吗?

楼主(2018-04-19):
在电源电路中。是不是所有的6脚电源芯片都可以代换。有什么定意没有?

网友:
不是的,看脚位,看参数

网友:
你去试试嘛,看能烧多少?

网友:
注意第三脚!还有功率大小!反正我只买一种!通杀!

网友:
肯定不对,有升压型有降压型有单驱有双驱。。。。。供电从几伏到几十伏。

网友:
不通用的

网友:
不通用,电路对应针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