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51有亮带,有修的价值没有?

楼主(2018-04-19):
直接上图,有经验的给点意见!

网友A:
直接压屏就行,有没有价值只有你和用户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压屏就行,有没有价值只有你和用户才知道。

我没有设备,一同行能修要450呢。压屏后能使用多久,客户出850.还在纠结要不要接呢

网友:
最多保修三个月,看看用户能不能接受吧

网友:
屏的故障,应该接修,只要有的赚。

网友:
楼主;想清楚再干!表面上你有400赚,但你回想一下;用户是出850修的机,一但在一年内相同位置再出竖条,你很难解释下去!虽然你只保三月。换位思考一下你就明白。我也明白这不是你的问题!主要是压屏那边的!我想告诉你的是,我送压过三台60吋的屏(在番禺那边压的)十到十八个月相同位置再次出现!!好在是单位的机,没太多口水就报废资产处理掉。你想如是个人的-------------------那你解释下去吧!自此以后没再接收过压屏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