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及求解:美的校验码

楼主(2018-04-19):
第一次接售后,让大家见笑了。美的校验码调出步骤,开机运行5分钟以上,同时按开关键和风速键,响一声出来字符,再调摇控上下键到11,内机随后显示既为校验码。请教各位师傅,机器正常,为什么售后还说要拍照传回校验码至公司。

网友:
有没有在《美的通》APP上录单上传完成?

网友A:
美的通在那下载

网友:
美的就是用软件“美的通”操作,不需要再拍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没玩过售后,
跟着学点姿势。

这个没用学了也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了才能知道:
厂家出啥猫腻。

那你得先到当地售后服务单位去开通相应手机软件,格力是掌上通和格力派工系统,美的是美的通,长虹是快益点,奥克斯是帮家师傅,然后去慢慢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分享,
厂家猫腻真多。

就是多了才烦人,想多一个品牌,就要多一种手机软件,操作方法各具特色,拍照扫码各种麻烦,然后还必须按规定操作,不然罚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层管理省心了,
一线技工多挨累。

格力带头,其它跟风,要想他挣钱,就要服他管,目前重点是安装质量和顾客满意度,再以后看来必须全程微笑服务,到那时厂家一句话,大家都笑了,不笑的立即开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的通在那下载

下载的不能用,要售后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