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飞利浦32PFL3045/T3背光灯条接线图

楼主(2018-04-19):
因维修时拆开未装回待主板到货时才发现背光灯条线被老鼠咬断,连插头也找不着了,不知道该焊在插座的哪几个脚上,求各位大大有图的求发一下帮个忙

网友A:
直接看板子上的接线  柱  就行了

网友B:
你家的老鼠真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板子上的接线  柱  就行了

可是灯条线只有四根而插座那么多脚不知接哪四个脚才对,还有要分正负

网友:
楼主这些都不是问题,他那么多针,有的是空脚,有的是正极或负极两根连在一起的,把板子卸下来看背面线路走向,自己就找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家的老鼠真厉害!

就是,为什么不咬喇叭线偏偏咬背光线,气死人了

网友:
把主板拆下看背面是否有印字。如没有只能看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