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R134压缩机能代替R290压缩机吗?

楼主(2018-04-19):
师傅R134压缩机能代替R290压缩机,下午一容声300w冰柜压缩机无法启动,要更换压缩机了,谢谢!

网友A:
制冷量差不多的话 可以带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冷量差不多的话 可以带换

128H   260W   R134的压缩机行吗?
网上搜了一下,有说脂类油和矿物油易堵,不能换。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了一下,有说脂类油和矿物油易堵,不能换。纠结

理论上134A的压机和R12的 600A 的 都不能带换
实际呢???

网友B:
R134a压縮机不代R290压縮机;而应以R22压縮机代换。
可参见:
冷柜R290制冷剂的代用问题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1161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建议找R290压縮机:如珂纳压縮机——NQS×××× 、 NPY××××、NHS××××;
                  恩布拉科压縮机——EMT××××U;
                  阿斯伯拉(Aspera)压縮机——NEK(NT、NJ)××××U等代换好。

网友:
R22的小压机很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34a压縮机不代R290压縮机;而应以R22压縮机代换。
可参见:
冷柜R290制冷剂的代用问题

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论坛使我大开眼界,谢谢各位大师

楼主:
300w容升冰箱压缩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