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不会这么巧吧?

楼主(2018-04-19):
前几天接修的一台海信42LED机换喇叭,今天到货装上试机2小时然后出门修洗衣机回来再开发现屏幕下中部有一团比较暗,从侧面看尤为明显。

网友:
赶紧买彩票去!否则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
还能怎样!吃亏点!修灯珠去吧!这情况没法和用户沟通!妖妖零也没用!

网友A:
之前没发现?也许原先就是这样的呢

网友:
所以,液晶维修报价一定要留有余地。

网友:
接修的时候还是多多试机。

网友:
你这还好,我之前修过一台,换喇叭,刚得一个月黑屏了。来找我说是不是我换她零件,不然怎么坏了,非得让我免费帮她修好。她妈妈的,经不起软磨硬泡拆机看高压板变压器都烧球了,亮毛啊,换喇叭跟这毛关系都没有,幸好还有一组备用接口,插上好了。让后跟她说以后这种问题要收钱,我只修的喇叭而已,其他故障我不包!

网友:
灯珠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发现?也许原先就是这样的呢

原先是正常的我特意全试过才接的

网友:
换灯珠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