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入门] 小白CRT爱好者,真不好意思

楼主(2018-04-19):
师傅好,请问中频通道加在了行激励(行扫描)上,高压包(行回扫变压器)与前述是什么控制关系哦?

网友:
中频通道----是信号
行激励(行扫描)-----工作方式
高压包(行回扫变压器)----执行者

总结:高压包以行扫描的工作方式执行中频通道中的扫描信号

网友:
信号流程:天线收到的信号被高频头放大后得到38M中频输出给中拼放大器,由中放电路分离出图像、伴音信号,伴音信号直接去功放放大驱动喇叭发出声音。图像信号进入解码系统解出RGB三基色信号和HV行场同步信号,三基色信号控制显像管电子枪发射电子束的强弱显示图像。行场信号经扫描电路放大后驱动偏转线圈使电子束扫描显像管的银屏,结合RGB电子枪发射的电子束的强弱而还原出彩色的图像。图像通道:中方分离出的是复合图像信号,里面包含亮度信号、彩色信号和行场同步信号。亮度信号和彩色信号在解码里一起分解出RGB红绿蓝三基色信号。行场信号分别输出到行场扫描电路控制电子束对银幕的扫描。

网友:
沙发都说完了,我就不说话了

网友:
以上朋友说的都对

网友:
问题是CRT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钱,再去研究有什么用?

楼主:
哥哥,淡出痛苦,不淡出也痛苦,就是说研究痛苦,不研究也痛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