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装3匹380v谷轮全封闭压缩机过热保护

楼主(2018-04-20):
膨胀阀用丹佛斯,客户要求温度-5度,鋁排直冷,开机打到-2度压缩机过热保护。

网友:
多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可能制冷剂少了,或是膨胀阀小了点,把他流量来大点

网友:
感觉表述有点吝啬,按楼上说的试试。

网友A:
你这块钳表是捡到的还是自己买的?

网友:
不是膨胀阀太小(或者太紧)就是蒸发器管路过长或者过细,造成回气过热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块钳表是捡到的还是自己买的?

钳表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把制冷四大件报上来吧,蒸发器管径以及长度,几翅片的?有无分流?

网友:
蒸发面积过小,库容过大,流量小。。都会引起

网友:
感觉像氟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