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离合器皮带轮如何拆卸!!!

楼主(2018-04-20):
一台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脱水无力,疑离合器抱簧损坏,但是皮带轮上的螺丝怎么也卸不掉?求大神们指教,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两把螺丝刀加T型套筒!

网友:
换一个离合器总成 一次搞定

楼主:
用锤子敲了几下就下来了!

网友A:
说实话,这个要是拆不掉的话,就别搞修理了。

网友:
火烧一下。。。。

楼主:
我用锤子敲了几下就卸掉了,抱簧确定已坏,这种毛病加上清洗能收多少钱?同志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这个要是拆不掉的话,就别搞修理了。

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锤子敲了几下就卸掉了,抱簧确定已坏,这种毛病加上清洗能收多少钱?同志们。

换套总成的价格在二三百的样子,这个嘛,你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