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收割机空调故障

楼主(2018-04-21):
老师们,给分析一下这是那里的问题,新装的2台收割机空调毛病是一样的,环境温度30度,低压0.25兆帕,高压1.3兆帕,制冷效果还可以,就是压缩机上全是水,压缩机冰凉,空调配置,508的压缩机,内机,是挂机,外机加大的散热片,3个风扇的,两台收割机同样的毛病,压缩机冒汗,134a的制冷剂一瓶25克的,每台车加了4瓶,

网友:
收割机空调上图看 一下,还没见过

网友:
压机冰凉是不是氟加多了

网友:
估计是氟加多了

楼主:
怎样上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了四瓶,
总共才 100克,
简直少得可怜。

可能空调里面本身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瓶只有25克,
哪里能买得到,
订制的小包装。

笔误,估计是250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本身就有,
补加可能多了。

新空调一般都有,估计加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误可能性很大,
没见过这么小的。

这么小包装起来都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