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容150立方日进货量5吨能不能拉倒-35度?

楼主(2018-04-21):
请教荣板和IKK老师:
库容150立方,库板厚200毫米,库温-35度,日进货量5吨(冷藏车卸下的冻货),2台15匹谷轮404制冷剂能不能拉倒-35度,(不考虑双机机组)
用排管25毫米双片的800米

网友:
冷库这东西还真没搞过

网友:
所需制冷量约8.7KW,1P压缩机制冷量约0.335KW(水冷凝器),所以需8.7/0.69=25.9P(约26P)。26*0.335*1000*0.86/0.33/12*10=189米(25mm双翅片,宽150mm)。2台15P的话也可以(大一点无妨),15P*0.335*1000*0.86/0.33/12=109米(25mm双翅片,宽150mm,1台15P)。如果是风冷凝器匹配另当别论。单一机组小心故障没有缓冲时间,库温上升快,可能维修要勤快点,否则用户夺命连环CALL你。 30P一样方法,30*0.335*1000*0.86/0.33/12/10=218米(25mm双翅片,宽125mm)。如果是裸管无翅片,30*0.335*1000*0.86/0.242/10/7=510米(25mm无缝钢管)。

楼主:
lkk老师计划15匹压缩机制冷剂404配160平方风冷冷凝器,150立方库配2套15匹机组,如果这样铝排选25毫米双翅片15匹单机要多少米排管。如果用丹佛斯TS2膨胀阀2号阀芯(2号阀芯3.7KW)2路共夜可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lkk老师计划15匹压缩机制冷剂404配160平方风冷冷凝器,150立方库配2套15匹机组,如果这样铝排选25毫米双翅 ...

如果使用风冷凝器,1P制冷量约0.28KW,所以8.7/0.28=31P,所以30P也是可以(差距不大),2台15P=30P,15P制冷量15*0.28=4.2KW,所需冷凝器散热量=4.2*(1+1/0.75)*1.3=12.74KW,所以使用FN-43(43平方),你使用160平方太大了,吓死人啊!,30P也用不着这麽大,15P*0.28*1000*0.86/0.33/12/10=91米(25mm双翅片),膨胀阀使用DANFOSS TS2 4号芯(双膨胀阀,2路供液,1路铝排91/2=45.5米)。

楼主:
IKK老师您是不是算错了15匹的压缩机用43平方的风冷冷凝器,我 平常小就用140平方的大点的就 用160平方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IKK老师您是不是算错了15匹的压缩机用43平方的风冷冷凝器,我 平常小就用140平方的大点的就 用160平方了
...

不会计算错的,你的要求是-35度,不是-18度,蒸发温度设计至少-40度,又是风冷凝器,压缩机的制冷量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很小的,不能跟-18度的条件相提并论。蒸发温度-40度1P制冷量只有0.28kw,跟蒸发温度-25度1p制冷量0.885kw,差距是以倍计的。
所需散热量是12.74KW,FN-43散热量是13KW刚好合适。

楼主:
IKK,老师我用的是404制冷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计算错的,你的要求是-35度,不是-18度,蒸发温度设计至少-40度,又是风冷凝器,压缩机的制冷量在这 ...

青老师,我想知带翅的铝排和光身不带翅的铝排和钢管在蒸发温度-40  -35  -30  -25  -15 -10度时的k值各是多少?二翅片和三翅气的k值一样吗,还有各架的25mm  32mm的k值,以前的7啦、8啦,14.4啦我忘记一大半了。我知这一问有点大口了,又要花掉您很多精力!希望得到您的真传,用首蔡琴唱的绿岛小夜曲谢谢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