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2000块的松下电磁电饭锅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4-22):
首先,拆卸还是比较麻烦的,比国产的麻烦
其次,双功率管,特么得单独去网购,成本高了
然后,1uf/275V黑色安规电容不能用国产黄色安规电容替代,否则烧管,国产电容是新购的,最后准备放弃,恢复原机时,突然想到小日本机是否连个电容也排斥国产,试试后几乎确定有希望,因为测试灯泡由原来的较亮变成了暗红
最后,就是因为电容的问题,不当耗时耗力还费了钱,耗时是因为线路板看不到电路走向,小日本板覆了一层不透明漆,烧管只能盲查,耗力是大家懂的,小日本的贵价货比国产的复杂,配件还JB的贵,费钱嘛,烧了管了,一下双管十几块没了

最后最后配上拍图

网友:
谢谢宝贵的经验!!!

网友A:
上次修了个  就换了两个管  和和电磁炉igbt管不一样。收费橙绿棕

楼主:
这就是中间那两个捣乱的电容,原来是因为测下来容量不足才尝试更换的,原容量1UF,现在只有0.5UF和0.8UF

楼主:
原板配的功率管是东芝GT30J322,参数是600V/30A,还是双管,本地买不到,只能网购,多一份邮费,摊下来成本就高了,因为是烧管,所以特意多买了一对,结果还真用上了,至少最后没有白忙,虽然花了不少时间查板,IC用的是393和339,电源管用的是MIP283,最后愣只找到MIP289的脚位资料,应该脚位功能一样,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修了个  就换了两个管  和和电磁炉igbt管不一样。收费橙绿棕

我修的到手查下来,保险烧了微黑,双管短路,整流块也废了,结果通板查下来,包括IC查下来,都没发现什么问题,驱动管估计是一对好像是10脚的直插IC,没资料,猜的,,,这收费最后整理下来,我觉得要收这么多,原机价15%左右,没毛病,能买进口货的,不差钱,真修不好,找原厂修,我估计没个大500拿不下来,查了一套板2件,X宝售价超过500

网友:
  就是修这样的电饭煲才赚钱,而且也能体现技术和价值来!
  师傅水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