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看看这是不是膨胀阀堵了。

楼主(2018-04-22):
老师傅看看这是不是膨胀阀堵了。,R22制冷剂,大型展示柜,回气压力0.15Mp,老师傅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有堵,正常

网友:
堵了不是这个样的

网友:
会堵在末端吗?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指导,那为什么管路都是霜呢?而且温度还在10度左右,正常是4度左右。

网友:
本菜鸟看  怀疑是堵   要不就是缺氟  0.15绝压0.05 对应-50多度不知本菜鸟说的对不对  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
应该是缺氟了,加点试试

网友:
摸过滤器有无发凉,有的话表示过滤器堵了(再加上观察视窗是否有气泡,有的话就是堵了),好像是风幕柜?

网友:
应该是膨胀阀调的小了,可以尝试开大点,如果还不行,就是堵了。
经验有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