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充电器改36v

楼主(2018-04-23):
不为了省钱,而是学习求帮助

网友:
先系统学一下开关电源再说

网友:
了解了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想要几伏就有几伏

网友:
你改一个,比买一个还贵,就为了学习电源,还不如多看书,多逛论坛

网友:
我弄个一个方案外串接一电池特好用!不过跑题了

网友A:
简单的。将次级的48V线圈减少1/4圈数即可。,适当调节一下431的触发电压即可。

网友:
为了保险,先弄懂原理,再改绕开关变压器,调整稳压部分原件的参数使空载输出电压达到42伏左右,接入36伏的电池组进行充电,电池组充满电压达到44伏时,如果充电器能自动变成绿灯转入涓流,改制才算彻底成功哈!

网友:
改下取样电阻就行,

网友(2018-05-23):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将次级的48V线圈减少1/4圈数即可。,适当调节一下431的触发电压即可。

那么简单吗,我想知道后边电路没有检测电压吗,还有转灯电路,

网友:
直接改431的取样电阻也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