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村通发射机发射功率降低或无输出

楼主(2018-04-24):
农村用的村村通发射功率降低了,发射功率50w,在前年出故障发射为0w,经调整后为24w能满足全村的收扩机工作,现在接近两年发射情况才开机为10-11w,后变为0w,只有近的两个队能接收到,经查射频攻率放大芯片坏了,芯片为a5m06,(aft05ms006)请问高手们有不有代换的或功率在大一点的。先谢谢了。发射管为AFT05MP075N。

网友:
这东西不好修。

网友:
管子淘宝都有的。

网友(2023-02-02):
你这个功率下降的原因要找出来才是,一味提高发射功率的做法不妥,另外你测试功率是从发射机输出口测得还是从经过天线传输到天线端侧的,另外一定要测发射天的谐振频率是否和你的发射频率匹配,驻波比最小。实际上覆盖周边农村地区10W的功率也足够,但前提条件要发射天线要有一定的高度和充分的匹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