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进水了除了换机油还要怎末处理呢

楼主(2018-04-25):
七匹涡旋压机因为系统坏进水了,现在机油跟水已经倒出来了。新换的机油,压机上电还能运转。请问各位师傅压机内部能够清洗吗?

网友A:
冰箱的会处理,你这个大家伙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B:
可以清洗。既然压缩机能转就不要在开机了。把压缩机拆下来,给压缩机加热,可以用加热带加热或其它加热方式,一边加热一边用真空泵抽空气(最好在进气端加过滤器,我没加过)。(我一般是20-30分钟)。然后倒掉压机内部机油换新油上机即可。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清洗。既然压缩机能转就不要在开机了。把压缩机拆下来,给压缩机加热,可以用加热带加热或其它加热方式 ...

谢谢你的回复,我打算按照你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蒸 炸 烧 烤 咕嘟 炖 随你

哈哈,任意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的会处理,你这个大家伙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关键是大家伙喝的水有点多,还有点脏

网友D:
我想问问,能不能加酒精进去再排出来?

网友:
修的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问,能不能加酒精进去再排出来?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酒精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