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维修求助!

楼主(2018-04-27):
业余维修爱好,技术不精,向各位求助!
我有一个对管功放,一个声道有时候声音正常,用不了多久就失真。就是有时没有问题,有时失真。另一声道完好。我知道重点排查有问题那一边的电路,但我找不到思路,不知如何下手。希望大家给我一些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喇叭保护电路都冇得小心烧喇叭,两声道元件对比量量就晓得了。

网友:
像这样偷工减料的功放,功率管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有这个问题,换之,再则补焊功放部分的焊点,还有这散热器是简单的安装,容易把铜皮折断,注意检查,

网友:
楼主,你所谓的失真是啸叫破卟声还是怎么样?关于音响失真有很多种,根据你的描述,可以排除配件热稳定性不良,重点检查音调电位器已经各接插件,特别是排插接线。

网友:
2边元件都一样,对着一个一个慢慢测试

网友:
先换电位器,一次换全部电位器,八成是这个问题。

网友:
功率管不良,加热一会就失真。

网友:
用手摸就能知道。。。。

楼主:
功率管不烫

楼主:
但33的一个输出电阻温度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