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天才儿童手表Y01一个芯片是什么?QF AB GYT

楼主(2018-04-28):
小天才儿童手表Y01一个芯片是什么?QF AB GYT

网友A:
可能是个电源开关。3脚 输入/输出/控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个电源开关。3脚 输入/输出/控制脚

具体用什么代换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用什么代换呢?

怎么就判断这元件是坏了呢?

网友:
来看个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就判断这元件是坏了呢?

没看到边角烂了?

网友:
这也有能力修,不得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用什么代换呢?

如果是开关管,输入-输出直接短接就好。建议用外接电源,确认电流,可以用镊子瞬间短接,如果大电流就不能短接,如果不会大电流,试开机看看。

网友:
什么封装的?

楼主:
玻璃晶体,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