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检测rs485数字显示器的好坏

楼主(2018-04-28):
师傅们,厂里用来检测水分的漳州捷龙rs485数字显示器接通上位机送来的信号没反应,只有几条短横线,里面用的单片程序存储器是pic16f73_i/sp,信号收发器是max483,请教师傅们这是哪里问题,换新表显示正常,另外输入的485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谢谢。。

楼主:
原表就是max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