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们给分析下

楼主(2018-04-28):
NEC -CK4155X通电无反应所以灯都不亮,检查从那开始,换了个灯泡也不行

网友A:
你没交电费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交电费所以。。。

大神赐教下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测量再分析。

测量电源板有输出22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测量再分析。

师傅赐教

楼主:
确认是高压板的故障了,
不知那个原件坏了,电到高压板就断了,

不知那个元件坏了无电压输出

不知那个元件坏了无电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谈不上赐教:
要注意安全!

谢谢提醒,会的,有点基础可以,就少个师傅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