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小白来求助师傅了,祝师傅们生意兴隆

楼主(2018-05-01):
我的九阳电磁炉开始是E1报警,被我换错元件烧了电源,开机没有反应了,换了47电阻 13003 ACT30BHT电源芯片,现在开机还是没有反应,300v电压正常,就是没有18v和5v,特来请教一下师傅,给指点一下,看看应该是什么坏了,谢谢您了

网友:
问题肯定还在辅助电源。检查启动电阻是否正常???,稳压管是否击穿了????

网友:
  这个开关电源的电路稳压管很容易损坏,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现在淘宝好多廉价集成块根本就不管用,最好找拆机的集成块换上。

网友:
可以换个新炉子了

网友:
九阳电源部分有几个稳压二极管查查吧

网友:
下个原理图,逐步查找电源电路每个元件,开关电源并不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赔用户一个?

不用赔,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指点,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