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维修九阳C21-SC001电磁炉灯全亮停机

楼主(2018-05-01):
维修一台自己用的九阳电磁炉,故障是开机烧水几分钟后,数码管亮度变暗,听到风扇转速降低,接着数码管和指示灯全亮,然后自动停机,再开机故障还是一样。不接线盘测量18V 5V电压正常,接上线盘监测5V电压在数码管变暗时5V电压降至4.3V自动停机,5V电压回复5V,拆下前后电容电阻测量都正常,换IGBT管后故障依旧,怀疑是CPU坏了,没有代换的原件,  维修陷入困境,  望同行有修过类似故障的经验帮忙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数码管亮度变暗,明显的副电源问题

网友:
副电源带负载能力不行

网友:
同意楼上师傅们说的

楼主:
刚才参考其他文章,想想应该是2226的问题,换一个试试

网友:
断开cpu,查5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副电源问题

网友:
检查5v电源带载能力及5v负载热不稳定元件

楼主:
  今天休息,回到家换上网上买的2226,试机还是屏闪停机,停下来想了想,怀疑问题出自风扇电路,短接风扇开关管8050,强行开机风扇转圈,这一下问题出现了,风扇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检查风扇18V电路,电容没有问题,反向二极管1N4007值得怀疑,拆下换新的1N4007,再开机风扇正常转圈,18V,5V电压都正常,焊下8050短接线,合盖试机,放一壶水开机,烧了一壶水,一切正常。OK  确实走了一些弯路,还好是自己用的,要是客户急用就耽误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