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S43F4000AR插电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8-05-02):
接一台三星43寸等离子。故障插电灯不亮,拆机测CP805S电压319V。正常为390v。判断PFC电路有问题。听用户讲,以前电视机有时正常开机,有时开机不了。谁有它的图纸啊。求图纸!pfc芯片是SPC7011F吗?没找到它的资料,求高手帮忙分享资料。

网友A:
有图纸又不一定能修好。换版吧

网友B:
灯不亮,不先查副电源,副电源正常之后在查主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不亮,不先查副电源,副电源正常之后在查主电源。

谢谢指导!昨天开机一天都正常。今天上午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又不一定能修好。换版吧

关键客户不乐意换板啊。说要几百还不如买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