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1676打印机,装上硒鼓就卡齿轮,不装就不卡

楼主(2018-05-02):
三星ML1676打印机,装上硒鼓就卡齿轮,不装就不卡,硒鼓在淘宝买了新的回来装上也一样,有哪位大师遇到过吗?可以指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这毛病还真的没见到过,有售后的话,打电话问一下,或者上网查询一下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查机械部分。

齿轮部分全部检查过了都能转,离合器电磁阀弹簧挑开了,还是一样卡,不知道卡在哪里了...

网友B:
是卡纸吧,我的也是装上硒鼓就卡,最后换了个搓纸机构     我的216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卡纸吧,我的也是装上硒鼓就卡,最后换了个搓纸机构     我的2165

不是卡纸,就是卡齿轮,咔咔响,齿轮转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卡纸,就是卡齿轮,咔咔响,齿轮转不动...

那就是卡,就是表现电机带不动齿轮,  阻力大   ,特别是进纸时更明显

网友:
是逐渐出现的,还是突然出现的,原先的鼓装上卡吗

楼主:
应该是电机齿轮磨损了,带不动硒鼓转动了,就被卡住了,淘宝订了电机了...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问题解决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问题解决故障!

电机还没到货,等电机到了会公布结果的...本来想把电机上的齿轮拆下来,换一头来用,但是实在太紧,把电机都拆坏了还是拆不下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