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电脑小白,各位大神如果笔记本升级换了cpu 还要重新装系统?

楼主(2018-05-07):
请教各位。

网友:
不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
装系统不是很难吧。

网友:
  不需要重装系统。

网友:
一般是不需要重装的

网友:
俺也是电脑小白,一般换电脑能解决问题

网友:
查下主板能装哪些CPU。换了CPU不用重装系统的。

网友:
这个当然不需要重装系统的

网友:
要重驱动

网友:
不用换系统的

网友:
不用重装系统啊
有可能驱动什么的需要更新下

网友(2018-07-13):
不用换系统,升级CPU,脚位、内存等必须考虑

网友:
不需要的

网友:
试第三方软件,会提示你更新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