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w油侵式潜水泵绕组有几种接法

楼主(2018-05-07):
如题,双叶轮和单叶轮的
潜水泵绕组接法一样吗?

楼主:
啥情况下用二路星或三角或一路星的接法

网友:
这个应该与线径和匝数有关,与单叶轮双叶轮无关。

网友:
理论上讲超过4KW(含4KW)都应该为三角接法。非标电机除外

网友:
潜水泵的绕组 圈数,线径,接线方法, 都与铁芯有关。 都是根据导磁率计算的。
潜水泵不管是多大的  三角形,星星 接法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