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傅,这个电机能做台锯吗?

楼主(2018-05-09):
这个能做台锯吗?装几寸的锯片合适?

网友A:
转速有点慢,功率够,你有3相电啊

网友:
用单相,二极的,四极的转速有点低。

网友B:
可以的速度在皮带盘上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有点慢,功率够,你有3相电啊

有3相电,所以就想用这个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速度在皮带盘上想办法

准备马云家买个206的台锯总成,皮带轮不知道可不可以,还有电机上不清楚用多大的皮带轮

网友:
锯片那头的皮带轮65-70mm,电机这头的皮带轮135-140mm.一般木工用的是2条槽的A型皮带轮。

网友:
完全可以,3KW锯片可以用直径300-350的,锯片的线速度可以取65-72米/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