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炉] 开机烧低压保险求助

楼主(2018-05-10):
今天无聊,在学校做wifi覆盖时,看到有人丢了微波炉,问了下,说是坏了,修过又坏了,不要了。想到自己原来修自己家的微波炉还有些配件,就扛回家折腾一下。拆开后,发现低压保险是直接用铜丝接的,没断。量了下电容,报费了,漏电了,高压保险也烧了。换了个电容,换好两个保险,随便也换了高压二极管。开机了,大概十多秒后低压保险直接烧了。最后一个8A的保险了,没得换了。想问下,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地方还有问题?高压二极管,用的是自动量程的数字表,正反都是无限大。

网友:
又到学校去‘淘’一台,回来慢慢拼,不就知道什么坏了,又学技术有得宝贝,双赢!

网友A:
磁控管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控管可能性比较大

磁控管量了下,0.4欧姆左右,对外壳都是无穷大,应该是好的。

网友B:
变压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坏了

这最贵的是变压器了…

楼主:
据说当初修过,估计当初的师傅没换电容,所以用不久又烧高压保险。看了低压保险是用铜丝直接接上的,保险板上有高温烧过的痕迹。我拆下铜丝,上8a保险管,运转十多秒后熔断了。手头上现在只有8a的陶瓷保险和15a的玻璃管,倒底要不要上15a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据说当初修过,估计当初的师傅没换电容,所以用不久又烧高压保险。看了低压保险是用铜丝直接接上的,保险板 ...

15a的不要试,检查变压器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a的不要试,检查变压器门开关

不知道我量的对不对,初级1Ω左右,接磁控管的两根不到1Ω,接高压保险的跟机壳量是200Ω左右。门控开关通断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