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电磁炉整流桥代换求助

楼主(2018-05-11):
一个电磁炉整流桥堆坏,型号是1271。比普通的整流器要小三分之一,求代换

楼主:
如图,比正常大小的桥堆,要小三分之一,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卖的,电路板也没法改,即便是改了,散热片也没法按,求助,是换主板?还是弃修

网友:
淘宝上有啊,买几个下次碰到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换桥,网上多的是,废品站碰碰运气

网友:
不是吧,这就难住了。。。。

楼主:
问题是淘宝上没有。问了好多家,没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比正常大小的桥堆,要小三分之一,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卖的,电路板也没法改,即便是改了,散热片也没 ...

1、找马云家。
2、找破烂王拆旧件。
3、换板。
4、找售后。
5、其它思路,

楼主:
马云家也有缺货的时候,看来只有换万用板

网友:
这玩意还能缺货了?淘宝一火车皮也拉不完吧

网友:
楼主不会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