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液晶电视L40F11灰屏故障修复

楼主(2018-05-11):
TCL液晶电视L40F11开机灰屏(暗蓝屏,背光亮),有伴音,无字符,无图像。换台、调整伴音正常,屏幕上无反应。拆机检查逻辑板,测量屏供电12V正常,还有VGH为27V正常,而伽马电压则有的正常,有的几乎没有电压,不呈阶梯分布。VGL没有找到(在用户家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测量一个大电感两端也无电压,手摸逻辑板各集成块无过热现象,但暂时不能排除逻辑板故障。想到该机上屏线插座附近有一个电解电容C816,用胶粘在主板上,经常会引起胶下面的电感损坏,引起花屏等各种故障。于是检查主板,把这个电解电容的粘胶去掉,请它立起来,检查胶下面的几个电感,结果发现L211一组不通,其他的都通,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呢?用细铜丝把L211开路的一组接通(这个太小,好不容易才焊上),试机红色的“TCL”出来了,再看屏幕右上脚出现“视频1”,接上信号,图声都正常了。回来查看保存的资料,看到一例相同的故障,当时在用户家没想起来,看过的资料记不住,只有修过印象才深刻。记住:该机L211开路会引起灰屏(暗蓝屏,无字符)故障。别人修过相同的故障,不是新玩意,见笑了。

2人赞赏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这个情况真的不好找,收藏了,以备后用。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结果!

网友(2018-09-06):
谢谢分享刚遇到一个型号一模一样故障也一模一样把胶弄开以后看了一下还就是那几个电感坏了不过我这坏的是四个跳线故障直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