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一台洗衣机让人非常不解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8-05-11):
今天上门维修一台康佳xqb75-515洗衣机,此洗衣机是双动力的,故障现象是第一到程序洗涤完成进入漂洗状态后就边进边排,第一反应可能是电脑板有问题,谁知更换电脑板后故障一样,用表检查漂洗状态甩干,后进水状态下排水电机还是全程状态下,半程电压有220全程电压没有220心想莫非排水电机有问题,不复位,然后又回去拿了个新的排水电机,以为换上后一定会好,随知还是一样的,还是边进边排,全程电压没有,但是排水电机还是不回位,还是全程状态,所以还是边进边排,因为是11点半去的,一来一回已经蒸腾到1点多了,肚子饿的欢没有办法只好改了排水电机,去掉了双动力,但是自己还是比较费解,这个洗衣机到底是什么东西坏的。所以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
这个洗衣机是好的。不知道用户什么故障报修的?

楼主:
边进边排难道是好的吗?

网友:
其实就是因为手搓功能令到离合器开大了,从而把水阀也拉开了。把离合器的顶丝调一下也许有惊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边进边排难道是好的吗?

第一次洗的时候漏水吗?用户为什么要修?

楼主:
洗涤后甩干后就一直边进边排

楼主:
第一次洗不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涤后甩干后就一直边进边排

一直这样不停吗?有数码时间显示吗?如果有时间走的正常吗?你能不能把故障描述清楚点?

楼主:
是的,我描述的很清楚了,我说的是第一道程序洗涤完成后进入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