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半封闭压缩机线圈

楼主(2018-05-12):
怎样浇绝缘漆,用那种漆包线

网友:
用耐氟漆包线,绝缘漆用1142也是耐氟的绝缘漆。别修了换绕组的价格比买新机器便宜不多少,一般的电机维修店弄不好的,压缩机不向普通电机拆装那么简单,装配不好也是完蛋。

网友:
线圈弄好还要用直流电阻测试仪检测,光设备就不少钱

楼主:
重庆修压缩机线圈多吗
工具都有了

网友:
用耐氟线,

网友A:
我用的普通漆包线,浸两遍漆。干燥透。

楼主(2018-06-15):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普通漆包线,浸两遍漆。干燥透。

你在哪个地方修

网友:
    这种压缩机拆铁心需要专用工具,买不到,我几十年的经验,花了300多元,做了3次才成功。3P的即2,2千瓦,修理费450元,5P的不到4千瓦600元。看起来收费高,实际上挣钱不多,因为一切都是专业材料,要求很高。特别是耐氟利昂的漆包线,不但要求漆膜好,而且铜线的质量要好,漆包线手感要特别软。这活不好干的。

楼主:
工具我全部搞定了,在重庆修的人不多1363549198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在哪个地方修

吉林通化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