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千瓦高速电机.怎么改成中速.可以改吗

楼主(2018-05-13):
4千瓦高速电机.怎么改成中速.可以改吗

网友:
电机的转速是由极数决定的,要改变转速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A:
肯定可以,副作用不小。

网友:
改极也可以,但是效率会降低

网友:
改4极电机,槽数合适就能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副作用不小。

4千瓦2级标准电机.改4级.线径和匝数.跨距的参数.想知道.

网友:
改电机多麻烦,直接装上台变频器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