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有时候会花屏请教

楼主(2018-05-13):
笔记本电脑有时候会花屏什么情况啊!!

楼主:
惠普笔记本电脑开机有时候开机黑屏,有时候正常开机了,等会又花屏模糊,有时又挺正常的!有人指点一下吗?是排线接触不良吗?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也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先软后硬,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老老实实送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软后硬,希望能帮到你

非常感谢!:先重新安装下系统试下!

网友:
先重装显卡驱动,重装系统,再查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先重新安装下系统试下!

客气了.

网友:
如果没进系统就花屏或无显(黑屏有背光)硬件无疑(虽说笔记本GPU虚焊是常见原因,但还是查查别的相关电路的说),如果进系统后出问题优先考虑驱动和系统。
笔记本用户自修的多是板卡维修(比如电池,内存 网卡等)少数技术宅芯维成功,不过一般情况拆坏和丢零件,装不会去的屡见不鲜
祝好运

网友:
围观一下。看看有哪个大师来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