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8-05-14):
小型冷库。制冷不好,结霜。

网友:
可能缺制冷剂了吧

网友:
看看库里面冷风机后面有没有结冰?结冰了先化掉,如果是盘管也先除下冰再看看

网友:
蓝色表是运行压力,,红笔是高压压力。。。。

网友:
高压200PSIG时机组所在环境温度?制冷四大件的配置?

网友:
制冷剂太多了,原因还有别的地方。

网友:
制冷剂加注过多,或膨胀阀的开度过大,回气过热度过小,使压缩机在运转中机体结了霜,压缩效率下降。

楼主:
此机开机外边结霜了。然后自已调了膨胀阀。我又加F22后又调阀,外机没霜了,外机表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机开机外边结霜了。然后自已调了膨胀阀。我又加F22后又调阀,外机没霜了,外机表压正常不、?

压缩机机体的任何部位,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制冷剂加注过多,或膨胀阀的开度过大时,压缩机就必然会结霜。
库温在0度以上时,系统的任何部位都不得有结霜现象出现!只有当库温在0度以下时,最开始结霜的是膨胀阀的出口管,然后逐渐延伸至蒸发器,最后才是回气管,至压缩机的吸气阀为止。
加氟应该先把膨胀阀的调节杆调整在中间位置上,这样才能根据反应出的工况加准制冷剂。

网友:
中午1点多发的帖,高压200PSI冷凝温度约39度,气温约27度,今天天气炎热,中午应该不只27度,除非山上或者北方,低压15PSI蒸发温度-25度,高压过低,低压过高,所以膨胀阀过大。难怪降不下来又结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