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机比库体高的问题

楼主(2018-05-14):
压缩机比库体高,各位师傅都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每超过2.5米做一个回油弯。

网友:
压缩机的排气端设置理想的油分比什么都好。

楼主:
加一个油分就可以吗?不用做回油弯了。也不是很高,比铝排高半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一个油分就可以吗?不用做回油弯了。也不是很高,比铝排高半米左右

设置个理想的高效油分就完全可以了,需不需要“回油弯”,请参考一下:https://www.jdwx.info/forum.php? ... d=657666&ctid=5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一个油分就可以吗?不用做回油弯了。也不是很高,比铝排高半米左右

半米就不必回油弯了。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