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正常吗

楼主(2018-05-16):
美的空调低压0.5 应该加多少

网友:
什么冷媒?是运行压力还是静态平衡压?你不要以为家电维修会算命,猜不中,

网友:
都结霜了。

网友:
冷媒少了?不敢肯定,猜的

网友A:
是致冷剂少了。加吧加吧都是钱啊

网友B:
空调运行初始阶段也会短时间结霜的。如果运行一段时间还是有霜,就要加了。加多少要看用的是什么冷媒。

楼主:
r22压缩机启动不制冷一会自己就停了

网友C:
楼主是修空调的吗?

网友:
你就好好的加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调运行初始阶段也会短时间结霜的。如果运行一段时间还是有霜,就要加了。加多少要看用的是什么冷媒。

一般空调加多少压制冷剂r2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修空调的吗?

我不是修空调的我是修冷库压缩机的

网友:
确实是不正常,是蒸发压力过低了
多数的原因就是缺氟了,加氟至细管子的温度比室外环境温度低四五度,也就是说细管子的温度凉而不结露!

网友:
二班情况是过冷管组微堵..................................

网友:
假的r22也是这样的

网友:
按照周师傅说法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致冷剂少了。加吧加吧都是钱啊

都是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修空调的我是修冷库压缩机的

直接加,先照简单问题来做,八成都是缺氟,运气不好才是其它问题。

网友D:
细管结霜一般是缺氟

网友:
什么冷媒?是运行压力还是静态平衡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细管结霜一般是缺氟

却制冷剂是回气管结霜吧

网友:
少了,加吧

网友:
缺氟不找漏点?

网友:
楼下的别再告诉楼主加氟啦!看他9楼回复“r22压缩机启动不制冷一会自己就停了”!如果是定频的,不会因缺氟停机的!变频的的话,从图片看着不象!应该是定频冷暖机型!

网友:
找个师傅修吧,你弄不来

网友:
堵了吧!启动一会就停高压保护,清理毛细管,找个师傅吧

网友:
启动一会就热保护?    外机风扇转数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