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教你修好美的触摸式电磁炉,C21-RT2134开机不能加热,只有检锅声。

楼主(2018-05-16):
大家看图片就明白!

网友:
看到一片被炭疽细菌感染

网友:
戴上安全帽再教,我们都是跳皮学生。[哈哈哈],点击[ http://pinyin.cn/e145021 ]查看表情

网友:
什么东东?难道是虚焊?

网友:
我想看看如何处理接头的,焊不能焊,压接又不放心

网友:
黑心产品是修不好的,这只是好一时,复发机率百分百

网友:
吕线盘,断头不好处理。

网友:
这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吧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铜铝焊工艺,
焊个过渡铜接头。

除了焊接,还有就是用电工用的铜接头就是有螺丝的,接上一段铜丝就行。不放心就用热缩管套上再加黄腊管也行。

网友:
讲课没有内容我们怎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