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功放不懂维修,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5-16):
淘了个二手功放,里面线路拆的乱七八糟的!想让大神们指点一下,把它修起来!

网友A:
找出电源端,音频信号输入输出端,能用就修,不能用就扔了吧

网友:
这垃圾,左拐500米是垃圾桶。

网友:
再淘个功放板,用铁牛那种。你这个功放不好。

网友B:
直接换个数字功放板,声音好听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出电源端,音频信号输入输出端,能用就修,不能用就扔了吧

谢谢大神!这个就电源板,接通电源没反应,我想测一下有没有输出电压,但是不知道功放的输出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这个就电源板,接通电源没反应,我想测一下有没有输出电压,但是不知道功放的输出电压应该是多 ...

量一下大电容两脚,看看有没有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数字功放板,声音好听又省电

这个如果修好了也不错呀!USB,SD卡都可以的,还有LED面板显示,就差蓝牙接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如果修好了也不错呀!USB,SD卡都可以的,还有LED面板显示,就差蓝牙接收了!

做工粗糙,难有好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大电容两脚,看看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这个大电容是400V150微法的,容值也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