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8-05-16):
大金一拖一天花机,制冷没效果,去查看外机位置危险没去,内机风机一直开,液管温度,从32度短暂降到15度,然后升高32度,估计压缩机启动一会就停了   有没有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实在危险只能放弃,安全更重要。

网友:
好一个一直伴姐。。。。

网友:
这是一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危险不能检查能有下文?

网友:
是啊,你总得有个电压、电流或压力的数据才能做大致方向性的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