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斯空调开机显示制冷模式内机出热(非自然风)

楼主(2018-05-16):
开机时有半分钟很大的串气声,四通阀线拔了没有用,反复转换制冷模式,偶尔制冷正常,关机再开机依旧出热风,求老师们讲讲

网友:
四通伐问题

网友:
开机时主板有无四通阀电压输出啊?

网友:
四通阀转换有点问题,用小锤敲下看看好了就好了,不好用磁铁试下,再不行就是彻底卡死,准备换四通阀吧

网友:
不是控制板故障就是四通阀问题....重点在转换制冷制热模式有无电到四通阀线圈..先查控制再查是否四通阀机械故障

网友:
换四通阀,应急修复,可以多转换几次,成功后,去除四通阀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私通阀芯动作。

有窥探人隐私的嫌疑

网友:
我是来观摩大神评论的

网友:
修好后,记得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共同学习啊

楼主:
制冷正常后,我拔了四通阀的两根线,关机再开机制冷还是制热,我确定是四通阀堵了,又反复反复转换模式,终于又制冷了。我就走了,三天过去了,不知道客户还会不会打电话,我不会换四通阀

楼主:
我试过 制热运行好长时间都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