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P空调制冷时外机反复停开

楼主(2018-05-19):
新手第一次发帖请教师傅们。昨天去用户家修一台1p定频二手空调说制冷不好,过去看内机是春兰的,外机是海信的。用遥控器开机开不了,只能按强制开关。内机吹出的风量不大,还是自然风。去外机接上压力表一测量压力才0.1帕不到,三通阀那里有油迹。细管粗管也是常温。于是想加点药水等压力高点好查漏。等加到0.3帕时用肥皂水查喇叭口也没查到。这时细管明显凉了结露了。摸粗管感觉不凉,接近常温。电流只有0.36A.内机也出冷风了,但不是很凉。没过分钟外机压缩机和风机都停了,平衡压力一下子升到1.2帕。内机还在运行出风。这一下子磨不到头脑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只好断掉再开机,外机也运转了。内机风还是不凉,用手摸蒸发器铜管上部分几根管子有点凉,下面管子都是常温。再看连接到蒸发器的管子那段结霜了。好像是堵了。于是把外机制冷剂收到压缩机里去了,把外机的两个截止阀都关了,细管子螺母拧开,没有氮气用制冷剂接三通阀冲内机蒸发器看看能不能把堵塞的冲出来。来回冲了好几次。又重新接管子试机还是内机连接蒸发器那段开始结霜,外机也是开开停停。请问师傅们,我这个是不是冰堵还是脏赌或者其他问题?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有遥控器不能用,只能用强制开关。风也调不大跟空调内机结霜有没有关系?

网友:
管子扁了,脏堵,都有可能,遥控器可以用个万能哦

网友:
你先看看外机是过流保护,还是高压保护,还有低压保护,这几个保护每个都排除,就能找到原因了。

网友A:
你这个工作不到一分钟,就停机了,时间短所以室内机挂不满霜。

楼主:
空调遥控器用万能的也不行,估计接收头坏了。管子都查了也没憋。外机的运行电流也就3.6左右。外机一般开5分钟左右就停机然后过5分钟再自动开机。低压只有0.3.平衡压力却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工作不到一分钟,就停机了,时间短所以室内机挂不满霜。

空调开机一般制冷运行5分钟左右外机就关机了,内机始终再转。然后再过5分钟外机又运行了。反复下去

网友:
两个牌子的拼装啊,牛b的小师傅啊,办法总比困难多的,多想哈就有办法了

网友:
内风机电容看下容量够不,风量正常再查管温阻值是否漂移

网友:
加的什么药水?3911

网友:
结霜现象有几个原因。膨胀阀流量太小。压缩机功率太大。蒸发器换热量不够或者堵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