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索尼KV-2198TC无彩色无声音

楼主(2018-05-19):
  一台索尼KV-2198TC电视机,故障现象为无彩色,无声音。接卫星机顶盒测试在PAL制时无彩色,但是将机顶盒的视频输出设置为NTSC制输出时,电视机有彩色,怀疑是4.43MHZ晶振故障,换了一只4.43MHZ晶振后,PAL制时有彩色图像。接下来检查声音,功放集成块为BA5412,测试各引脚电压都正常,接下来检查Q251.Q252发现两只三极管基极都有8V电压,这样看三极管是导通的,电路工作在静音状态造成电视机无声音,在检查这8V电压来源是Q851一只PNP三极管,Q851的发射极电压来自行输出9脚经整流滤波9V三端稳压的电源,图纸上显示Q851的集电极电压只有0.2V,可不知什么原因Q851导通了,才造成Q851集电极有8V的电压,由于Q851是贴片元件,手头也没有这样的原件没办法代换,经过分析电路决定将Q851集电极通往静音三极管基极之间的一只二极管取下,在通电试机声音正常了。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修复。

网友:
这种机器的配件确实难搞,只要机器能够正常工作就好!

网友:
恭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