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极少的需求

楼主(2018-05-19):
要求在水塘里安装4个监控,监控围网,高清晰度,电源与传输该用何种方案?估价多少?

网友:
如果超过百米,建议电源线埋地或架杆,数据用光缆或者无线网桥

网友:
一般保守来算,80米可以买POE摄像头主机,方便快捷,超过的话,就要独立供电比较好,同轴和光纤收发器都可以,再远,比如200米以上了,可以上无线网桥,到机房无遮挡可以轻松做到800-1000左右,那时候就是供电麻烦了

网友:
海康的POE。超远模式可以达到250米传输距离,普通模式150米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好建议,现在我最愁的是要我装在水塘里,旁边农田不允许他架杆子,波浪,大风,塘泥这些以后肯定会成为影响传输的因素

网友A:
太阳能供电,网桥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供电,网桥传输。

我说的就是传输难稳定,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好建议,现在我最愁的是要我装在水塘里,旁边农田不允许他架杆子,波浪,大风,塘泥这些以后 ...

用网桥啊.................................

网友:
自己挖沟埋光纤最稳定,这个的确是报价蛮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