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海信TF2911UF双聚焦高压包坏,难道我

楼主(2018-05-19):
         海信TF2911UF双聚焦高压包坏,换新的包后通电管座行场聚焦打火,管座换新后还打火难道是线接错了,白左红右灰色加速。
       请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聚焦电压调太高也是可能打火的。再不然就重新换高压包。如果电子枪内部打火,显像管报废。

楼主:
摘下视放板管座还是打火

楼主:
放硅脂后管座不打火了,显像管内部聚焦级打火

网友:
  用拉弧法试验一下,是不是有一个聚焦电压特别高,那就是高压包又坏了。

  曾经有相似经历:高压包损坏连带管座聚焦腔烧黑(外观看正常),换高压包后再次造成高压包烧坏(聚焦组件部分)。这种情况高压包、管座要同时更换。

网友:
也有5楼的相似经历,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