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调加氟 管子的标准接法

楼主(2018-05-19):
关于空调加氟 管子的标准接法

   不好意思最为基础的东西 都拿来问,但是不问好,似乎都是没有统一的科学的加氟方法。
这张图是我请教的一个修空调的师傅 他帮我接好的管子 以后按照这种管子加氟即可,加氟前排空一下,然后加到0.5MPa左右,具体要根据环境温度来加的,夏天一般就是0.4~0.5左右。
然而我和一家某宝客服聊天时他却是另外一种接法 也就是反过来 压力表对应的这个管子接在空调旁通管上,清看我聊天截图。
不知我是否理解错误了客服的意思还是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 基础问题也问大师,或你们不顾一屑 毕竟都是基础性的东西 希望哪位大师出来说说,谢谢。
有的加氟时其实压力表一直在跳动 浮动大概一分钟左右才慢慢由0.1++++往上移动表(也就是0.1 0.2 0.21....等等)。

网友:
用的表阀不一样,接法自然不一样。

网友A:
图中的接法是对的,不任是什么制冷系统,这种接法都是对的!使用中不任阀门是开启还是关闭,压力表始终与被测的系统是连通的,被测系统内的压力状况始终能显示在压力表上。连接氟瓶的这根管在阀门关闭后,可以改接真空泵,试压气瓶,外接回收瓶等。
如果像“客服”所说的方法就完全错了!反过来连接,即与氟瓶连接的这头接被测系统,那就必须要打开阀门后压力表才能与系统相通,关闭阀门后是显示不出压力的。中途改(换)接其它设备后,显示的压力就不是被测系统内的压力了。所以他说的这种接法是错误的!

网友:
你居然问客服?客服大多什么都不懂,只负责卖,师傅都教你了你还犹豫啥

网友:
表不一样,有的表是淘宝客服说的那种接法

网友:
   接法要看阀门内部结构,总而言之你把阀门关闭后还能看到压力表显示系统动态压力就OK!

前半句话的说法是不妥的,无关的,应该去掉不要。   荣昌制冷

网友:
  我的接法也是与图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接法是对的,不任是什么制冷系统,这种接法都是对的!使用中不任阀门是开启还是关闭,压力表始终与被 ...

谢谢你的回复。以后我就按这个标准去加氟了。

网友:
正规的是这种接法,缺点是加氟时显示运行压力较低4-5公斤,意味着收费也低

网友:
接法要看阀门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