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喝水机开关管13005想问代换E13005可以吗?

楼主(2018-05-20):
喝水机电源上有个开关管13005,
想问代换E13005可以?

网友:
可以,13007 13009等都行,13005是NPN高反压开关三极管,注意外围电路检查避免再次损坏
话说13005在功率大点的电子镇流器、节能灯,电源适配器里,一拆一堆

网友:
完全可以用。

网友:
喝水机什么鬼?那叫饮水机好不好

网友:
还有电脑开关电源,LED电源